联想旭日150

楼主(2014-08-10):
上门修电视,一用户送我台联想旭日150本本,不开机。通电按下开机键,风扇转几秒就不转了,屏无任何显示。手摸CPU一点温度都没有,网上淘一主板,通电开机还是风扇转一下停了,但CPU有温度,当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时风扇开始散热,但还是屏无任何显示。,外接显示器也无任何显示。不知道是不是内存条坏了引起的还是买的主板就是坏的?请各位大师傅指点一二

网友:
150通病 CPU芯片虚汗

网友:
CPU供电芯片虚焊

网友:
在淘宝上淘的一块板,卖家说是测试好的

网友:
这种老机子以前修的多啊,有一年多没修,修CPU电源管理那叫一个多

网友:
待机电流0.06A、按下开机键,电流变化是0.06-0.1-0.85-0.75

网友:
已修好,是CPU坏了,换了块CP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