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30 INTEL 0.6A不跑马

楼主(2014-08-10):
机器接手 故障如上2014.8.10
              测各个供电正常,在看复位PLT_RST正常,(因为VGA的复位也是通过它 所有也正常)在看H_CPURST也正常  有点郁闷了。上神器吧  拿示波器测LAD 有跳变(什么意思你们懂)这时候同学们是不是就是刷BIOS和干南桥了?呵呵  我和你们想的一样  刷了BIOS也是一样(为什么不干南桥因为肯定一点事没有)拔插内存都是一样的电流所以从内存入手 测供电正常)0。75V ,VDD正常  在测复位问题来了 才0.24V 拔掉Q901测试CPU拉低了这个信号 为什么他会拉低了 刷了BIOS肯定不是这个问题了  那就肯定在CPU这附近 测供电,补偿都正常  只能测每个PG了 当测到VTTPG的时候这个信号没有电压 到此结束!!

网友:
你要说什么呢,是找到问题了,还是要发出来给大家学习一下哦

网友:
看不懂   楼主说的什么

网友:
这还看不出来?而且友人高素我  看不懂   你们是做维修的吗?

网友:
楼主第二张图是CPU的PWM芯片吗?另外这个VTTPG是干嘛的,从哪发往哪的?

网友:
最后是怎么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