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L1970维修 EP103 EP102是电容吗?

楼主(2014-08-10):
长城L1970   插VGA无信号   测VGA13 14脚 ,14脚对地短路000,   EP103坏    拆下去就好了     他是个电容吗??? 是黑色的 一开始以为是个电阻。

网友A:
还有一台长城L1970   屏幕坏了   屏屏 无图像  换了  U103   刷了 U102  测试vgh  vgl  AVDD  VCOM 都和好的屏幕一样    不知该如何下手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至少上个图片吧  就说个EP103 除非是有图纸的知道是啥了

网友B:
按你描述EP103应该是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没图,不知道你说的是啥

网友:
屏幕坏了   屏屏 无图像,还测它干什么,屏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台长城L1970   屏幕坏了   屏屏 无图像  换了  U103   刷了 U102  测试vgh  vgl  AVDD  VCOM 都和好 ...

屏幕 灰屏 无图像    图来了  已经修好!
测试 XON1  0.22V  不正常 应该是2.5V   看图2  原来是C325与C323 之间 有腐蚀,把XON1拉低了,清理一下好了。
屏板上测试点万用表测试如下:(若有纰漏请谅解)从左到右  STH6 0.03V
  VGMA13 1.33V     VGMA14 0.33V      VREF14F1 0.32V     ACF16 0.01_0.05V     ACF26 0.01_0.05V     VGMA2 11.42V
   AVDD1 12.77V      STH56 0.02V   VCOM-CF2  5.59V       VREF11F1 3.83V        ( LV5N1 LV4N1   LV3N1  LV2N1   LV1N1  LV0N1 LCLKN1
LCLKP1 LV5P1  LV4P1  LV3P1  LV2P1  LV0P1)0.95V          LD1 0.15V       POL1 1.25V      VGMA6  7.79V     VGMA7 6.74      (AVF15 ACF25)0.00_0.05v            STH45 0.03V         VGMA12 3.22V     VGMA10 4.34V      VGMA11 3.83V     VREF4F1 9.04V     (ACF14 ACF24)0.00_0.05   STH34 002V     VGMA9 5.3V     VREF1F1 12.43V     VGMA8 6.3V    RESET 2.5V    BIST1 0.01V    (ACF13 ACF23)0.00_0.05V   VDDD1 2.5V  STV1 0.02V   OE1 0.61V   CKV1 1.14V    DVDDF1 2.5V   DVDDG1 2.5V   STH23 0.03V   (ACF12 ACF22)0.00_0.05V  SW1 5V   VCCF1 5V    VCOM-CF1 5.59V   VCOM-CF2 5.59V   VGH11 25V   STH12 0.03V   VCCG1 2.46V   VGMA1 12V      VGMA3 9V    VGMA4 9V  VGMA5  5.5V    (ACF11 ACF21)0.00_0.05V   VGG1 24V   XON1 2.5V   VEE1 -5V     VGL1 -5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你描述EP103应该是个稳压二极管!

是个黑色的 不分正负极  我用电容换上了  不管了不用他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个黑色的 不分正负极  我用电容换上了  不管了不用他也行

呵呵,不上电容都没事儿的!这个短了我们就拆掉!没见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