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相机]
三星 L700 提示电量低 自动关机 电池新充满的

楼主(2014-08-10):
如题,开机 显示电池满格,照一次,马上就电池电量低,自动关机。然后再开还是满格,再照,又提示电池电量低。感觉貌似有的电路漏电,求指导,求图纸

网友A:
这帖子怎么没人定呢?我顶  顶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怎么没人定呢?我顶  顶顶

怎么没人留下点什么呢

网友(2014-09-15):
把电池仓的针脚调高些,与电池充分接触,电池出点也清理下再试 还不行考虑主板电量检查电路问题。

网友:
有这机器的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