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 571G用适配器不开机用电流表可以开机

楼主(2014-08-10):
E1-571G用适配不触发。。用电流表可以开机。。完全正常。。。。电源适配器是好的。。问题是用电流表开下机。。就可以用适配器开机。。但是只要装上电池盒适配器一起用。。就只能用电池。。适配器检测不到。。 拆下电池也不能开机不触发  。用电流表次次可以开。。BIOS刷过了。。。谁有号思路

网友:
查一下 EC的适配器测检测脚   看一下用适配器时候和电流表时 有什么不同

网友:
直接飞线改开关键

网友:
只要不开机用电流表开一次在接适配器次次可以开机

网友:
必须在适配器下不装电池

网友:
问题真奇葩。。

网友:
ec 电源检查电路  充电芯片部分

网友:
上次联想有台机子这是这个问题
有充电芯片的一个电阻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