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自动掉电

楼主(2014-08-10):
手上有一台G460    开机5秒左右自动掉电  电流0.5     测3 5 V正常   就是CPU电压偏低0.8V   不装CPU有1.06V    电源芯片RTS51621换了还是一样    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
换个U试试吧

网友A:
可能管子,或电容

网友:
是不是散热没做好

网友:
CPU问题多点 ,

网友:
CPU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管子,或电容

请问是那些电容啊

网友:
不装CPU有1.06V ,装了只有0.8,可见带不动负载,把上下管都换了吧............后极电容也换.

网友:
cpu供电滤波电容全部换

网友B:
0.5上电不全 正常上电0.8 cpu0.8正常还没有开始跑马  后即电压看下转换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0.5上电不全 正常上电0.8 cpu0.8正常还没有开始跑马  后即电压看下转换管

是U的下管?

网友:
我的故障 一样,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0.8V正常的啊,,,这个是I系列的机器吧,,,核显供电出来没

网友:
应该是带不动负载,看几路供电是不是都工作,滤波电容有没失容,

网友:
住院 还是看下供电  供电都正常检查下桥

网友:
我的修好了。

网友:
我的故障和你的一样
是这个毛病,U4下面有一个电阻R89.是主供电,进水断线了。你给接上就好了。

网友:
图能看到?

网友:
应该是IC条件正常

网友:
0.5是掉电之后的电流?

网友:
是不是供电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