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斯巴达克 g31 io 型号

楼主(2014-08-10):
图片是在网上摘的         手里有这个板子的麻烦帮忙看一眼  麻烦告诉一下吧  谢谢了     祝大家生意兴隆

网友:
这个还真米有

网友A:
应该是f71882或者f71889那些,这两个是不通用的

网友B:
捷波有一款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f71882或者f71889那些,这两个是不通用的

一开始好像是71863   后来出问题  没找到 上了个71882     现在又出问题了   上71863   不能软关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捷波有一款这样的

捷波的是f71882,这个可能也是f71882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捷波的是f71882,这个可能也是f71882

上71882   可以使用  但是用了不多久就坏了   貌似以前是71863  来着      但是换上去以后不能软关机   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好像是71863   后来出问题  没找到 上了个71882     现在又出问题了   上71863   不能软关机了

71862和71863是不通用的,你最好换一样的,我以前换的也是这样,你换一样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