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无待机

楼主(2014-08-10):
如题   没有待机 公共端没电压  -PWRSHUTDOWN为0v  49脚0v -SHUTDOWN3.3 正常   VCPIN28为20v慢慢下降 换bd4176kvt ok 开机两分钟掉电  又无待机 再换又好了  两分钟又挂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换3 5V旁边的在电容试试

网友:
芯片没有换好吧

网友:
换了4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3 5V旁边的在电容试试

你说的是电感后面的吗

网友:
没人回答了  机子搁置

网友:
就是一个升压电容坏了。

网友:
电容的关系导致公共端控制IC达不到工作条件掉电

网友:
还是bd的问题

网友:
估计楼主那几块4176都是好的,重点看看主板那里有短路吧,

网友:
今天修好了一台 待机芯片 TPS51221 的 供电断线了 没哟 待机 看一下了

网友:
升压的电容和二极管的问题

网友:
BD附近是不是进水过啊,有进水腐蚀,有些电阻就容易这样啊,热就可以开机啊,冷下来,就不行了啊。

网友(2014-09-09):
不是进水机    很奇怪  我换了个 t61上的看上去比较老的bd就好了     换新的就不行

网友:
前几天碰到过一台,没修好

网友(2014-10-09):
BIOS刷过了没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