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 开机显示光标死机

楼主(2014-08-10):
联想G405 开机显示光标死机, 其中一个USB3。0接口测量有短路, CPU南北桥集成一个芯片

网友A:
那就换SB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SB好了...............

CPU 南北桥显卡集成一个芯片的

网友:
多数是南桥问题,可以换了南桥试试

网友:
看似小问题。要花大成本啊

网友:
集成度高。这个通常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南北桥显卡集成一个芯片的

你这机器这么先进?那就换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