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Satellite C85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8-10):
品牌:东芝Toshiba Satellite C850

板号:DK10FG-6050A2491301-MB-A02

配置:I3二代CPU,独显:ATI 216-0810028,PCH:HM7X

故障:不能触发,待机0.01,待机电压3/5V正常,开关针3.3V正常,PCH起震, LID_SW 3.3V正常,RSMRST:0V不正常吧。检测IO的工作条件,供电 P3V3AL_R正常,P3V3AL_EC正常,P3V3S:0V不知道是不是IO待机应该有的电压,还是要触发之后才出来这个电压。。求各位看官指点迷津。。IO是NPCE885LA0DX,我把IO的RSMRST脚挑起来还是0V,现在我把IO拆了 ,量RSMRST还是0V,是不是IO的工作条件还没满足没有发出RSMRST呢。。手头也没有这个IO换,不知道是不是IO的问题,BIOS也刷过了。。

补充内容 (2014-8-14 21:21):
已经解决。加焊PCH解决。。希望对遇到的人有所帮助。。

网友A:
BIOS刷了吗?找不了BIOS去淘宝买一个刷一下,先从最简单的动手吧

网友B:
可以查下南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B:
这里P3V3S应该是机器开机触发后出来的电压,具体以上电时序类型来判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IOS刷了吗?找不了BIOS去淘宝买一个刷一下,先从最简单的动手吧

忘了写。BIOS刷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查下南桥的待机条件。

南桥待机条件都满足呢。。就只能是换IO试试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P3V3S应该是机器开机触发后出来的电压,具体以上电时序类型来判断。

是啊。。RSMRST是不是说就待机就一定要有吧。。应该是3.3V才对吧。。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南桥待机条件都满足呢。。就只能是换IO试试咯

这里可以测量下IO RSMRST脚的对地阻值大小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忘了写。BIOS刷过的。。

你说RSMRST没电压,看是不是经过什么转换过来的,注意查EC旁边那种小的5个脚位或者6个脚的管子,好多就是拿那种管子通过转换来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RSMRST是不是说就待机就一定要有吧。。应该是3.3V才对吧。。是吧

这个信号大部分机器是待机时候就会产生的,正常应该是3.3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RSMRST没电压,看是不是经过什么转换过来的,注意查EC旁边那种小的5个脚位或者6个脚的管子,好多就是 ...

华硕代工品牌的机器好像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可以测量下IO RSMRST脚的对地阻值大小情况。

量过阻值的,500多。。。只能想办法找个IO试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量过阻值的,500多。。。只能想办法找个IO试试了。。

换了IO还是不行的话,可以用手术刀切断这个信号与南桥相连的线路判断故障。

网友:
rsmrst#是南桥待机条件满足之后,才发出的。重点监测南桥待机条件。还有可以尝试刷bios试试!7X的PCH,怎么是2代cpu呢?

网友:
这个P3V3S电压触发才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了IO还是不行的话,可以用手术刀切断这个信号与南桥相连的线路判断故障。

问题来了,订了个IO换了,没效果。但是点触发之后RSMRST变成了3.3V,没点之前是0。。电流表一点反应都没有。。都是0.0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题来了,订了个IO换了,没效果。但是点触发之后RSMRST变成了3.3V,没点之前是0。。电流表一点反应都没 ...

RSMRST 信号未触发之前应该是3.3V才是正常的,注意下IO代换的型号,电流表一点都没有反应,可以查下系统待机电压3.3V和5V工作情况。

网友:
RSMRST有3.3V.接着应该查PWRBTN#

网友:
一样一样的换  一样一样的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MRST 信号未触发之前应该是3.3V才是正常的,注意下IO代换的型号,电流表一点都没有反应,可以查下系统 ...

IO型号是一摸一样的。。我把PCH加热一下。可以出发。并且亮机了。。但是冷却开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RSMRST #不正常,就抓住这个仔细查,按照上电时序!

RSMRST是触发之后出来的。。这款机子是这样的。。待机时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