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 9104 DLEE机器 cpu供电

楼主(2014-08-10):
没有上管驱动     已知道有供电有开启     下管驱动也有    上管自举电容已换       还要差什么条件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VRON,  VID,短路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ON,  VID,短路了么

vid  有60多的值    vron没短   有3.3v

网友:
先换个芯片看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