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烧鸡大法修复白屏故障。

楼主(2014-08-10):
一杂牌22液晶屏 白屏,拆屏发现保险烧断。说明后级电路有短路的地方 一般是电容坏,直接烧机接上可调电源 调到1V 电流一下就到4A 用手摸了摸发现D6很热。故障找到了 换上好的件后  不白屏了显示正常了。

网友A:
显示屏太脆弱了,不敢烧,升压坏了,都是改升压的

网友:
一般就烧电容短路

网友:
迅维老师教的烧鸡大法太有用了,不光能修笔记本还能修显示器.........

网友B:
请教楼主,你是将红结线接到保险处吗?

网友C:
lz你的黄线接地,红线接的是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太脆弱了,不敢烧,升压坏了,都是改升压的

想请教一下屏上的升压怎么改能否讲讲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你的黄线接地,红线接的是哪?

红线接可调电源正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你是将红结线接到保险处吗?

对 是接在保险后边。

网友D:
请问楼主怎么断定是屏的故障,白屏就是屏短路吗?不会是驱动板或屏线,或其他原因吗?请楼主分析一下也学学,长点知识,我也是刚接触显示器,有些地方还要学习一下,欢迎楼主多发点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怎么断定是屏的故障,白屏就是屏短路吗?不会是驱动板或屏线,或其他原因吗?请楼主分析一下也学学 ...

我是凭经验判断的 修多了就有直觉了,少走点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