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怪病 P5QPL-am

楼主(2014-08-10):
华硕主板怪病 P5QPL-am 主板供电全有,CPU  1.35V,   总线供电1.2V    桥供电  1.1V和1.5V    内存供电 1.5V不正常偏低,DDR2的是1.8V,正常跑码到98-EO-EB后面不再动了,内存总线供电3.3V,  smdclk 3.3V   smdDATA 是3.3V,  PCI的时钟也查过是1.6V正常,复位信号也正常,BIOS也刷过还是哪样,内存供低,跑到EB就不起了,求思路.把点位图上传和内存供电是APW7120(图中POU2),   6脚0.8V连着两个电阻 POR18和POR19和UP6262(POU3)的6脚  7脚EN脚1.0V

P5QPL-AM 1.04,B19.zip

网友:
这华硕的垃圾板啊

网友A:
这个板好像是这样的,,自检完后才变成1。8V      不要死盯着这个电压,,换个思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好像是这样的,,自检完后才变成1。8V      不要死盯着这个电压,,换个思路看看

同意你的看法,没有检到内存就那么点,现在华硕好多板都是这样

网友:
内存供电是正常的,开始是这样的电压,后边正常跑马到内存后就调高了。这个应该南桥坏了、

网友:
已到98--9B不动,考虑南桥没发出PLTRST#总复位信号,南桥可能有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跑这个代码南桥的问题几率比较大

网友:
看看换个BIOS边上的822看看、

网友:
这个是通病,唉,排阻的事,其它都别弄了

网友:
时钟是不是RTM870T什么的?

网友:
点位图好用吗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

网友:
io边上 的排阻嘛

网友:
华硕通病就是电阻822

网友:
华硕主板好多都是自检完成后内存电压才正常。

网友:
呵呵  学习学习  高手门上

网友B:
楼主怎摸打不开  有没有 点位图软件

网友:
刷BIOS。此机器一般是桥故障多

网友:
这板子来了就没好过。很难修。我修到的一般都是不跑码的毛病。

网友:
点位图能不能用啊
?    别让我白下载哈  分很少了已经

网友:
楼主   你骗分呢吧  我下了怎么不能用 我以前下的都能用我的那个软件  你这个格式都不对

网友:
又是p5qpl-am这边坏的好多  华硕的板大多不是822排阻就是电阻虚焊腐蚀的。

网友(2014-09-10):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摸打不开  有没有 点位图软件

   看看是不?

M2N68 PLUS 2.01含新型點位軟體.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