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40拆机后可以点亮装上后不亮

楼主(2014-08-10):
这个机器没折之前以为是显卡坏,拆出主板后上电却可以点亮。以为就此修好可是。装是C壳接上接一开机又不亮,不知道是那里问题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搭线了............

网友:
应该是c壳和主板直接的绝缘问题

网友:
遇到过ACER声音控制键坏导致不跑马 拔掉就正常

网友:
没准就是虚焊

网友:
上几个螺丝开机试一下,看看那几个螺丝或壳和主板连了

网友:
楼主可以逐个排除下.

网友:
排线应该没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