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4-08-10):
DV4 插可调电源 触发直接到 0.81 不动   显卡 600  干过了  北桥干过了  BIOS刷过两个  南桥吹过了  故障一样  本人非专业  信号不会查

网友A:
板线断,换板好了

网友:
cpu换了0K过

网友:
所有电压都出来没有

网友:
换板吧  楼主这种板没救了

网友B:
是不是少什么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线断,换板好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少什么电压呢?

电压都正常 网卡诊断卡复位有 了

网友:
如果你愿意 检测全部的 总线信号  CS#跳变 高低高 之类

网友:
信号不会查,说了也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都正常 网卡诊断卡复位有 了

用示波器测一下.那个BIOS有没有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