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4n68t-m 裸板掉电

楼主(2014-08-10):
前天修一个同行送来的主板,华硕 m4n68t-m 触发 掉电。不差4针不掉电,然后再测试的时候有时不掉cpu供电只有0.68v电压,是怎么回事?其他电压正常!!!主要是掉电。。。急急急

网友:
不插小4头,就不掉,那考虑CPU供电有短路。先查上下管,再查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可能是桥空焊了

网友:
桥空焊或者CPU供电有短路

网友:
查下cpu供电部份是否有短路的元件。

网友:
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A:
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前两天刚修m4n68 m le是内存供电问题引起的

网友B:
CPU 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我遇到过华硕主板M2N,插上真CPU就不会掉电,我修一个板跟你情况一样,但型号不一样牌子一样。华硕喜欢乱搞,试一试,我不敢确定你的是否可以,反正我的可以。

网友C:
这个好像是桥虚焊,要不就是CPU12V电路问题,不过桥虚焊修得比较大

网友D:
必须是桥空旱了!  通病!!!

网友E:
确定CPU 是好的吗?换个CPU没有,CPU正常的就有可以是供电芯片空焊或者是桥空焊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必须是桥空旱了!  通病!!!

大神  所言极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定CPU 是好的吗?换个CPU没有,CPU正常的就有可以是供电芯片空焊或者是桥空焊都有可能

大神  所言极是板子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是桥虚焊,要不就是CPU12V电路问题,不过桥虚焊修得比较大

12v正常 大神  所言极是  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供电芯片坏了

这个到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试一下

阿哥啊,你想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