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能不能重新找线路做一个电源

楼主(2014-08-10):
这个是TP841路由器的IC部分,下雨往外边被我淋坏了IC。
后来被我换了个修好,但是我嫌换的不好,又焊了下来,结果手贱此部分焊盘全部被我焊了下来。
旁边掉漆部分没问题,只不过淋雨漆掉了。大电容是重新换上去的。
大家帮我看看,有没有办法重新接一块出来
这是我弄坏的部分

这是原版的电路 芯片是RT8284

请大家看看

网友A:
只要有耐心,一定能恢复的!可以飞线,IC不直接焊在板子上。如果有困难可以做个外接电源代替,输入、输出找滤波电容。

网友B:
实在不行,买个DC-DC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做好心理准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耐心,一定能恢复的!可以飞线,IC不直接焊在板子上。如果有困难可以做个外接电源代替,输入、输出找 ...

如果我要做外接电源,接那几个点啊?
还有
这个是我网上买来本来要做显示器接LED灯管用的,不知道能不能派上用场,我对这方面不大懂,不知道线应该接哪里,接错会不会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买个DC-DC模块就可以了

这个是本来我网上买来要做显示器LED灯管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模块,是的话,我该怎么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要做外接电源,接那几个点啊?
还有
这个是我网上买来本来要做显示器接LED灯管用的,不知道能不 ...

外接电源的输出电压要与原供电相符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