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500G蓝盘无法格式化 红橙块多 维修思路是什么?

楼主(2014-08-10):
请教硬盘高手:WD500G蓝盘 板号:2060-771640-003 REV3
1  DG一格式化就提示无法格式化,同时硬盘就没了,要断电才能识别。
2  有20几个红橙块
维修思路是什么?  望各路高手赐教!

网友A:
个人见解:1,做46 B9  ,,再低格   再测试一下。
               2,如果上面不行。做通刷。

网友B:
可以试试复位SMART,检查固件模块,坏道检测。最后可以硬盘重建,重写伺服,全盘低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见解:1,做46 B9  ,,再低格   再测试一下。
               2,如果上面不行。做通刷。

多谢指点。 疑问 1 做46 B9 用什么软件做?是WDR5.3吗? 2.做通刷也用WDR5.3吗?通刷是指刷通用固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复位SMART,检查固件模块,坏道检测。最后可以硬盘重建,重写伺服,全盘低格

多谢指点!  是用WDR5.3操作吗?

网友C:
就是用WDR5.3就可以应付,你这个盘式1640的,用WDR不能清SMART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用WDR5.3就可以应付,你这个盘式1640的,用WDR不能清SMART的。

多谢指点!我用WDR截了2个图,能帮我分析一下能看出什么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多谢指点!我用WDR截了2个图,能帮我分析一下能看出什么问题吗

要用效率源西数专修可以处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用效率源西数专修可以处理

市面上有破解版吗

网友C:
先用G转P,再带P表快速格式化,逻辑扫描加G表,停了之后(或者G表到了了1千4百多个坏道就会满),再用G转P,再带P表快速格式化,一直跑完100%,再用MHDD测试你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用G转P,再带P表快速格式化,逻辑扫描加G表,停了之后(或者G表到了了1千4百多个坏道就会满),再用G转P ...

思路清晰,挺详细

网友E:
才20多个,不严重,复位一下SMART表,做一下G转P,做一下内部低格,逻辑扫描加表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才20多个,不严重,复位一下SMART表,做一下G转P,做一下内部低格,逻辑扫描加表等。

多谢罗老师指点!!!我来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用G转P,再带P表快速格式化,逻辑扫描加G表,停了之后(或者G表到了了1千4百多个坏道就会满),再用G转P ...

真的非常感谢 高手哦!虽然还没完全修好,但是HDTUNE 已经显示健康   色块少了好多,看来再多几次就OK了

网友:
学习下 维修经验

网友:
高手哦!学习下

网友:
我的感觉加表治标不治本,还是去找个通刷,做个SF,用起来也稳定放心,这种盘跑SF成功率很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先用G转P,再带P表快速格式化,逻辑扫描加G表,停了之后(或者G表到了了1千4百多个坏道就会满),再用G转P ...

我才开始练,自己搞死了2块本来都是好盘的西数---记得有人说西数是最好入门的,现在都害怕了。

网友:
我的带P表快速格式化到91%又回到 00%

网友:
高手在指点,肯定要学习下

网友(2014-09-10):
太专业了。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市面上有破解版吗

如果,什么工具都有破解版,免费版,硬盘行业就没饭吃了,谁都能自己修盘做数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才开始练,自己搞死了2块本来都是好盘的西数---记得有人说西数是最好入门的,现在都害怕了。

先搞坏,再搞好,技术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