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USB接口维修

楼主(2014-08-10):
A1278   K90I

故障现象两个USB口都没法用,测量一个U口电压为5V 另一个为0.27V
找到对应图纸

因为没有点位图,主板上也没标号,所以对着图纸量了半天
J4600 没有5V 将L4605断开后,从L4615飞条线过来,上电J4600  5V供电是有了,但依旧不能使用和J4600情况一样
没多想把D4600和D4610拆掉,继续上电测试,无果
接下来只能往上追信号,先看J4600,USB2_EXTA_MUXED_N与USB2_EXTA_MUXED_P由 U4650发出

从上图可以看出,USB数据+ -经过U4650第6,7脚进入,然后再进过1,2脚输出到J4600. 经过对比主板发现主板上是有U4650这个原件的,R4651和R4652没装,直接将U4650摘掉,将第7与第1脚飞线,第6与第2脚飞线,飞完上电测试,飞线J4600修复。

接着下来再看 J4610

5V供电已经有了,问题可能出现在数据线上,向上追

追到了U2600 一个蛋疼的USB芯片
因为这组USB接口两条数据线对地阻值是一至得,所以量了下第13,17,19脚OCS过压保护
测得结果为2.5V, 2.5V ,0V
U2600第19脚 被保护了。USB_EXTB_OC_L 向上追此信号找到U4600

很明显了U4600 主要功能如下:
第8 第9脚分别像两个USB口J4600与J4610提供5V供电,第6,第10脚分别像U2600和U2650提供过压保护。
因为一开始第8脚像J4600 提供的电压只有0.27V,断电对第8脚打对地值为0.
U4600已经局部损坏,翻了半天料板没找到此件也懒得再订,所以将第6脚切断,上电U2600 第19脚电压恢复为2.5V
到此此机修复

网友A:
楼主这里也可以用镊子翘起U4600的第6脚解决故障。

网友:
苹果的USB接口保护电路挺复杂的!还没接触过呢。

网友:
第一个是飞线搞定  第二个是去保护
苹果修起来着实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里也可以用镊子翘起U4600的第6脚解决故障。

U4600 QFN封装没法翘

网友:
楼主你说用手术刀切断6脚与U2600 第十九脚中间相连的线路解决故障的吗?

网友(2017-10-21):
这机器 我是修不了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宝贵经验分享。

网友:
接口能用就好了   有时候没有必要较真,问题要解决

网友:
其实苹果修来也挺简单的,只是各信号的保护措施做得比较到位而已。

网友:
厉害,赞一个,修得比较仔细认真,大家应该学习一下,

网友(2019-09-21):
第二个是去保护
苹果修起来着实复杂

网友:
用手术刀切断6脚与U2600 第十九脚中间相连的线路解决故障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