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800BB-55JKC0

楼主(2014-08-10):
WD800BB-55JKC0

平常插上硬盘后进BIOS都很慢。就拿来练手

1、点击了,格式化保留区
2、点击了,格式化

大概10分钟左右又用HDTunePro检测坏道,检测2秒后直接死机

重启后进WDR,找端口时,灯显示正常。

但进WD-L/WD-woyl一点显示都没有,根本找不到硬盘,

求解决方法:---

网友:
把固件区格式化了?要写固件了吧?

网友:
格式化也就算了,还重启了。。?!

网友:
和俺的 一样的 WD 800 黑盘 格式化 保留区 后来 才知道 固件没了 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