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50开机2声报警维修

楼主(2014-08-10):
昨天一美女拿来一台n4050 说是不开机  就叫她留下来 等她走了我在拆机 这机器一般拔一下bios电池就能触发了
果然拔了 就触发了 触发了 电流停在0.8左右 过一会就2声报警  后面去搜了哈帖子 有人说是内存坏了   我就换了内存 故障依旧  还是老老实实 看图纸吧  首先测了个个电压都正常  除了集显电压  因为65时序是先过内存在出集显电压 用示波器打内存排阻有电压 但是没得波 可以肯定没有跑内存了
上图

VTT0.75 正常 vref 1.05正常 内存主供电1.5正常内存条件正常 就开始测cpu条件这里需要看看 是否cpu供电是否正常。

PCH已发出H_CPUPWRGD而且测道svid的波 还有VDDPWRGOOD  PLT_RST#都出来了  说明cpu工作了但是为何没跑内存呢 难道 cpu坏了 或者bios坏了 换cpu故障依旧  刷bios故障依旧 而且刷了好久个bios还是一样的 修道这里没有思路了  。昨天的机器  晚上回去想了哈  难道是桥坏了 内存有两条总线和pch通讯的

用示波器测过 有3.3v  不过没有波形 我记得只要通电 这两条总线就会有波PCH_SMBCLK PCH_SMBDATA 一般这两条线都是经过管子转换的

测的q2001的14脚有3,3vpch端36脚也有3.3v问题就在这里了 用示波器测36脚插电瞬间 和触发瞬间都是有波的为什么14脚没得呢  难道这个管子没导通 或者坏了  果断换一个 插电就触发跑到了1.1几不过马上掉了 在测内存的两条总线 有瞬间波形了 说明读到内存了 现在新问题是就掉电了 果断刷回备份的bios' 果然亮机了 总结了哈 不要光看电压 一定得抓波 不然没得搞 之前有朋友说了 戴尔连续2声的叫 是内存坏了  看来是真的 打字好辛苦 加点分吧

尘封。 + 2

网友A:
越是小东西坏,坏难修

网友B:
有的是显卡坏了 直接下了用集成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越是小东西坏,坏难修

用了两天时间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的是显卡坏了 直接下了用集成就好

这个太复杂了 又要改供电又要刷bios麻烦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太复杂了 又要改供电又要刷bios麻烦呢

下了就可以 不用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了就可以 不用改~

没试过呢

网友D:
呵呵,不错嘛,电压和波形结合起来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不错嘛,电压和波形结合起来搞。

复位不跑吗 没办法呀只有抓波了

网友E:
DELL挑內存條  俺試過了多留意DELL機種

网友F:
有报警声音我一般都是换内存 换CPU 替换法试试

网友G:
经常有时板子修好了。因为刷了BIOS后来装起来了。还报无线错。。搞得最后又全拆了~!如果不是BIOS问题。当修好后。还原BIOS真的有时候挺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DELL挑內存條  俺試過了多留意DELL機種

你是女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报警声音我一般都是换内存 换CPU 替换法试试

像我这种  换了也没用用呀

网友:
发个帖子 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经常有时板子修好了。因为刷了BIOS后来装起来了。还报无线错。。搞得最后又全拆了~!如果不是BIOS问题。当 ...

所以一般别乱动bios

网友:
那就快加点分嘛

网友H:
楼主 是不是所有的内存都是受CPU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 是不是所有的内存都是受CPU控制的

不是撒  hm55以上的应该是  这个要看图纸

网友I:
有波波修本本就是不一样,我一般是用万用表,搞不了时才用波波

网友:
楼主辛苦了,学习你的精神,晚上多想想为什么?

网友J:
这个管子不好找啊,楼主怎么找到的呀?

网友:
抓内存的波形怎么抓啊?

网友K:
有的是显卡坏了 直接下了用集成就好, T

网友:
楼主蛮厉害,一般小件坏了很难查

网友:
哇汗汗汗啊。。。我都不会用波波的,难怪遇到好多不跑码的机器都死活找不到原因。

网友:
我上回遇到 也是内存的问题 DELL什么机器忘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   还好没动桥 找到问题了

网友:
向楼主学习,不错,值得表扬。

网友:
看着有点复杂。不过lz好像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L:
有点不解啊 ,已经把电压都导通 过去了证明管子是好的把 ,  为什么 波形不出来,还望大神 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波波修本本就是不一样,我一般是用万用表,搞不了时才用波波

习惯了 主要是一般都是用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管子不好找啊,楼主怎么找到的呀?

这管子 好找呀 仁宝的板子多的很  就是双moso管 很多地方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点不解啊 ,已经把电压都导通 过去了证明管子是好的把 ,  为什么 波形不出来,还望大神 解答

两边都有电压上拉的  实际没有导通

网友:
恩,也算是学了,起码收藏真的会有用处。

网友M:
常理来说,二声报警是内存的事,但也有出意我的情况,向楼主这样,还好,楼主用示波器是刚刚的。我现在都没有这个工具,工具多也方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M:
常理来说,二声报警是内存的事,但也有出意我的情况,向楼主这样,还好,楼主用示波器是刚刚的。我现在都没 ...

很多信号是必须要抓波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的是显卡坏了 直接下了用集成就好, T

戴尔的??不用改电路 ??什么机型

网友N:
楼主辛苦了,学习你的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辛苦了,学习你的精神

互相学习

网友:
思路敏捷,值得学习

网友:
en 让我们更加强大

网友:
刚好要找一个,正好用得上。

网友O:
这种问题其实都是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种问题其实都是秒的

你牛逼  你以为查查内存就好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种问题其实都是秒的

还有 我看了你的帖子  你觉得自己很有自信哈 连开始读了内存 读一会就没读了 你都不会的人 你还觉得自己很自信??????????????????????????????

网友:
遇到 5420  这个病

网友P:
楼猪用示波器就是牛,修本也快。

网友:
不解 什么意思

网友Q:
dell 5420  开机报警两声,换好几条内存 cpu也换了,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Q:
dell 5420  开机报警两声,换好几条内存 cpu也换了,不亮

你去查了内存到pch的线路吗 那两条总线有波吗 没得波就插查桥和内存的条件

网友R:
这种机器北桥也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种机器北桥也很容易坏

有北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猪用示波器就是牛,修本也快。

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