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品牌机富士康代工LS-36跑C2不过维修一例

楼主(2014-08-10):
今天接了一台戴尔品牌机,用户说不亮,上诊断卡发现直接跑C2就不动了,且CPU有温度,说明CPU此时在工作,怀疑是内存与CPU或北桥或BIOS程序问题。

更换、擦拭内存无果后尝试换了下CPU,该主板只支持奔腾D赛扬D系列的CPU,使用E系列的CPU不跑码,更换CPU后依然故障依旧跑C2.

取下北桥散热片用手按压、用手按压CPU依然无果。

既然已经跑码且基本排除是CPU内存问题就先来刷下BIOS,我把BIOS上传下来,论坛下载的不对不能使,我这个是REV02版本的主板

网友:
什么也没动,只是刷了BIOS?

网友:
bios程序坏了?

网友A:
插打值也会花屏,很神奇

网友B:
打值卡不仅仅是个引脚的延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插打值也会花屏,很神奇

还真别说,我又一次打值卡插在主板上好好的,一触发就冒烟了,打值卡烧糊了,内存插槽也烧焦了,内存供电的场管也烧的鼓包烂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值卡不仅仅是个引脚的延伸吗?

质量太烂,估计是串针了

网友:
楼主好倒霉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

网友D:
打值卡能导致花屏,这样说你吧内存把了,插个打值卡岂不是能亮,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值卡能导致花屏,这样说你吧内存把了,插个打值卡岂不是能亮,那是不可能的~~

质量太烂,估计是串针了

网友:
刷bios就好了,还有打值卡质量这么差。

网友:
没想到打值卡还能影响花屏

网友:
是啊,要是碰到那种缠人的问题就没这么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打值也会花屏,很神奇

看来要注意了,这种错误可不能犯

网友:
呵呵 中国制造 一切都有可能

网友:
维修就是得细心再细心

网友E:
打值卡不会引起卡LOGO巴。。。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还真别说,我又一次打值卡插在主板上好好的,一触发就冒烟了,打值卡烧糊了,内存插槽也烧焦了,内存供电 ...

内存槽烧冒烟了 想换掉 用BGA还是风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槽烧冒烟了 想换掉 用BGA还是风枪啊

垃圾主板换都不值得,好主板可以考虑换,不过内存槽用BGA和风枪都不行的,需要用焊锡炉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值卡不会引起卡LOGO巴。。。

理论上来讲应该不会,卡LOGO多数是桥硬盘之类的问题

网友:
花屏内存松了

网友: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出现2个问题呢。 应该是你的打值卡不好吧,北桥控制内存的。

网友:
我修过很多戴尔的跑C2也能亮机正常,在修原装板最好是接上显示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真别说,我又一次打值卡插在主板上好好的,一触发就冒烟了,打值卡烧糊了,内存插槽也烧焦了,内存供电 ...

兄弟 你这样怕是修的还不够你赔的你真的是太健忘了

网友:
诊断卡跑C2,就说明CPU已经工作,此时如果仔细观察诊断卡的运行灯,如果常亮或一闪一闪的,就可以确定是BIOS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