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00 cig41s v1.3

楼主(2014-08-10):
b300  cig41s   v1.3     主板故障为待机 0.012  不加电 刷BIOS 照旧

b300 V1.zip

网友:
哪位大哥需要的话  可以试一下我这个BIOS 是不是好的  谢谢

网友:
是不是好的呀?

网友A(2014-09-11):
应该是好的 主板是坏的 修好了
BIOS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好的 主板是坏的 修好了
BIOS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咋修好的啊

网友:
做BGA了  你明白的

网友:
额,直接换的吗?

网友(2017-12-12):
这机器   一般不坏别的     我也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2018-03-12):
修南桥吗。不上电啊。我的也是不上电,供电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