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book pro mc700,两个USB,换一个怎么修

楼主(2014-08-10):
具体是这样情况,电脑开机一个USB完全正常,另一个可以供电,就是无法读U盘,,鼠标等设备,插散热底座可以供电散热,那位大神可以帮忙分析下,或者那位大神有在福建厦门的,可以拿过去给他看看怎么修。万分感谢大家!

网友A:
供电正常,查两条数据线通向哪里了。

网友:
可能数据线问题

网友:
可能是桥吧..

网友:
我在厦门, 18559323690

网友B:
苹果的设计一般都比较复杂
参考下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196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设计一般都比较复杂
参考下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1963-1-1.html

谢谢!大家,,,有位厦门同城的愿意帮我,明天去他那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正常,查两条数据线通向哪里了。

谢谢,谢谢!

网友C:
南方修得很好的 有很多 福建倒是不怎么太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方修得很好的 有很多 福建倒是不怎么太了解

谢谢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
你测下坏U口中间两条线的对地阻值 一般好的是差不多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