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没有声音

楼主(2014-08-10):
接机是白屏,换屏后正常进系统,就是没有声音,估计是摔坏的,能认到硬件,耳机和喇叭都没有声音,明天拆机看看,各位给点提示,明天好有思路啊

网友:
重点检查EC相关信号。

网友:
摔过的机器肯定是硬伤,先查查耳机插孔碰着了吗?

网友:
都没有声音,那声卡可能坏了哦

网友:
查声卡电路一直到耳机和喇叭的线路,没问题就能断定是南桥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