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开3,5V电感待机正常说明什么

楼主(2014-08-10):
     接上次G450机器,现在断开3,5V电感的任何一个待机都为0。006,这说明3,5V的后级有短路吗?还有就是PU502电源管理芯片的VBST按触发瞬间电压被拉抵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难道是被滤波电容拉低的吗?但电容那边量不到短路,电容漏电有可以吗??望各位兄弟指点迷津。现在的故障为待机0。07左右,按触发会掉电。

网友A:
后级有短路的!会烧机大法吧?

网友:
后级短路了

网友B:
分别断开3V5V看看到底哪组短路,然后烧鸡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别断开3V5V看看到底哪组短路,然后烧鸡大法!

断开任意一路,待机都为0。006?烧鸡大法我不会调电流和电压啊?望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后级有短路的!会烧机大法吧?

不太会,最主要是不会调电流和电压。指点下吧。

网友:
把电压调到最低,然后慢慢加,很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会,最主要是不会调电流和电压。指点下吧。

7楼说得对,低点电压从1V开始烧!

网友D:
从你说的这种情况,应是后级短路所致,用烧鸡大法看看哪一块发烫不,烧的时候,,电压从小开始,一点点的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从你说的这种情况,应是后级短路所致,用烧鸡大法看看哪一块发烫不,烧的时候,,电压从小开始,一点点的加

那电流调到多少,如何调,是用万用表的两表笔短接看下电流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电流调到多少,如何调,是用万用表的两表笔短接看下电流吗?

用维修电源,电压从低往高慢慢调即可!电流控制在1A以内看有没有发热的元件,若没有适当调高电压,电流控制在1.5A,如此逐步提高烧机电流至到找出损坏元件。

网友:
好实例,多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维修电源,电压从低往高慢慢调即可!电流控制在1A以内看有没有发热的元件,若没有适当调高电压,电流控 ...

多谢指教,明天有时间试下传说中的烧鸡大法,哈。。。

网友:
不会调电压   这个就解释不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