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S维修3折一例!

楼主(2014-08-10):
接一客户机器,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7A ,按开关还是0.07A.
报价,留下电话按部就班开始维修. 拆开一看是个二修机.
目测一下,看到那个ISL6262上面涂满松香,先清洁一番,看不出来有没连锡,不放心,用烙铁拖了一遍,在清洁!
再开机,还是待机0.07A.不对啊,这个机器待机应该0.01最多0.02A啊,怎么可能那么高呢? 手摸EC(待机电流偏高我喜欢摸它,不良嗜好,呵呵!)有一点热,不烫.算了这点热量就算了,那我先测测EC待机电压正常不,要是偏低,肯定有微短路.万用表测试EC95脚 AVCC电压4.80V,咦!怎么高了?
顺路追查这个AVCC来源:

来自U8102的5脚,1脚5VAO 是5V正确,3脚SD#为电源电压5V开启也正确,测到FB的时候不正常了,为0V,5脚也不正常为4.8V. 那可以分析出,要么U8102芯片坏,或者FB不正常,因为这个芯片很少见(当然其他ASUS板也有,关键我木有ASUS的料板).先排除FB外部元件吧.
外部就4个元件,C8120电容坏的话只会拉低电压不会抬高电压的,同样那个D8104二极管坏也是会拉低不会抬高电压.只可能是2个分压电阻,在线测量2个电阻阻值非常标准,一个174K,一个100K. 上电测试分压电阻中间电压为0,那我就确认了是U8102到R8121断线了.用烙铁飞线的时候发现,电阻下面有一点点小粉末,放大镜仔细观察,是PCB板的粉末. 搞好了,上电EC的 AVCC电压正常为3.3V,待机电流0.01A了,但是触发开关还是0.01A.

叹息一声,二修机难修啊!    抄起表笔,测试EC工作的最后一个条件EC复位! EC_RST# 为0V. 继续追查这个信号吧

他是由U3001输出的, 2脚供电3.3V正常5脚3.3 正常,3脚接地正常就是1脚木有3.3复位. 估计是这个芯片坏了,但是无料啊,想办法吧,不用芯片,我用了一个10K电阻代替,把C3007电容换成了0.1UF的.作为延时来的吧. 再测试EC_RST#已经为3.3V了,哈哈!

抽根烟,准备装机收钱吧!
上电触发,电流0.01A-0.20A掉电.昏迷,这时候想起来那个ISL6262CRZ被焊接过.于是测试VCORE电压为0.靠!

看图:

断电打阻L8001为0,拆了发现Q8001、Q8005和Q8006、Q8002的阻值都正常,管子是好的,PCB上还是为0 .再拆2个二极管D8000和D8001的时候发现 PCB阻值正常了,仔细测试是D8000击穿。好了,这下可以上电亮机了吧。

上电触发,*脏话*电流0.01A-0.26A掉电。搞什么呢?
怀疑是不是管子又击穿,打阻都正常啊。。。。。。上电看到U电一闪,我再去测试U8000 ISL62621脚,PGOOD一点跳变也没有,我不管他,上家动过芯片,我还是老实点换个吧!  我换芯片有个习惯,喜欢看图纸上的和实物对照了换图纸上应该是ISL6262ACRZ .换个全新的芯片,上电电流刷刷的上去了,1.25A了,哈哈估计可以了,接上屏幕,ASUS出来了!  在看他原来的芯片,洗洗了一看,是ISL6262CRZ...呵呵!!  所以,搞维修的,不但要机器的时序记牢,动手的时候也要很细心.

麻烦大家加加分!  助我助你助大家!  加分是不扣自己分的哦!!!!
在次谢谢大家忙里偷闲来看我唠叨!!!
附上A8E图纸!

网友:
杨总 写的不错。希望你能多多发帖。

网友A:
哈哈,就 知道沙发是你的了!
分都没给就跑?

网友B:
你学了多久了?这么厉害~

网友:
少一个A怎么会差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就 知道沙发是你的了!
分都没给就跑?

给了的啊。写的不错!

网友:
这个真的是一波三折,楼主技术过硬!学习了

网友C:
这机子已经快退出维修市场了

网友:
我只知道回复一下会给自己加分 其它的我不太清楚  楼主你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已经快退出维修市场了

只要给钱,木办法不修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学了多久了?这么厉害~

我是远程笔记本里最不厉害的......哭死!

网友:
楼主镇流鼻哦

网友:
分加了,在评论楼主技术确实霸道,学习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是远程笔记本里最不厉害的......哭死!

小伙子,你这是在帮我打广告吗。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伙子,你这是在帮我打广告吗。呵呵

*脏话*,我还木有实物图啊???  有木有啊?? 今天休好了的时候相机被借了,手机拍不到那个芯片啊!

网友E:
ISL6262CRZ 跟6262ACRZ可以通用的。

网友F:
奇怪了你那个用了10K的电阻是要怎样改呢。。。是把5脚和1脚之间加个电阻在改电容的吗。。
还是?????大神求解释

网友:
这2个芯片有脚不一样的,仔细对比2个芯片的PDF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ISL6262CRZ 跟6262ACRZ可以通用的。

不通用的,有2个脚是不一样的!请仔细核对2个脚的功能!  做维修的一定要细心~~~~~~

网友:
你这么D,你老婆知道吗

网友:
二修就是麻烦   有的时候换错芯片 掉电阻的 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

警告一次,下次可要扣分了

网友H:
楼主真细心,学习了。修笔记本有几个月了,碰上二修机都没一点头绪。而且现在我们搞维修的都很浮躁,像我们这很多都是大概判断 哪个芯片有问题,就先订了换了再说,信号都懒得去查,换了几次都不行,就叫客户换版,其实很多仔细去修都是能修好的

网友I:
SL6262CRZ 跟6262ACRZ可以通用的。

网友:
一波三折的机,故障判断到位,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I:
SL6262CRZ 跟6262ACRZ可以通用的。

哥哥,不是所有的都可以代换,但是我没用代换的.但是我看PDF好像脚的功能不一样! 上面有我的截图!,您也可以参考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54172-1-1.html这个帖子,但是我是看PDF看的,上面有详细的截图的!

网友:
学习中,看不懂啊

网友:
学习了大神的技术。

网友:
楼主修的非常好了,基本功很扎实呀,毕业一年多了还没修几个笔记本呢!!

网友:
修这种上鸡,真心头疼,LZ很历练,学习中......

网友:
华硕的能修好 不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奇怪了你那个用了10K的电阻是要怎样改呢。。。是把5脚和1脚之间加个电阻在改电容的吗。。
还是????? ...

应该是在芯片U3001的5脚同时加了10K的电阻和0.1UF电容来控制1脚的电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真细心,学习了。修笔记本有几个月了,碰上二修机都没一点头绪。而且现在我们搞维修的都很浮躁,像我们 ...

我非常同意的你说法啊    现在都是这样了

网友:
能改电路,说明你太牛了

网友:
好东西,楼主技术高明

网友:
写的很不错,给加分

网友:
好啊写得很好

网友:
很不错的思路

网友:
楼主修这个板子用了多长时间? 收了多少钱 ? 感觉这种程度的维修太不好弄了!!!

网友:
看姥姥现在人人都夸迅维网的学员,哼。。

网友:
不错 最近 很是凶猛呀朋友

网友:
远程笔记本 学习要多少钱的 。。一晚上学几个小时的呢。

网友:
LZ的电路分析的还可以啊

网友:
故障很经典,修的很精彩

网友:
楼主的标题更有创意呀,我刚看的时候,想修主板还有三折呢,看完了以后才知道是一波三折,那个把电容改电阻的方法真好

网友:
维修道路不容易按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 经典啊

网友:
就是哈,有的是不能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