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525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08-10):
D525不定时掉电,刚开始是进系统之后过几分种掉电,以为是散热的问题,清下散热的,再开机还是掉。掉了之后再开没想到开一下马上就关了,拆机发现一个NEC大电容,换了可结果还是一样,真的不知道怎么搞了
不定时掉电

网友:
修掉电故障需要示波器才行

网友:
不知道模拟的可以双通道抓 不

网友:
1、拆NEC大电容,改换成6个330的电容。2、加铜片改良散热。3、换掉开关按钮。

网友:
这款机器有通病的 不过不太好修 ,修了好几天 修好了测试 测试不行再修 我以前有一台也是又累是故障最后是补焊南桥 OK ,还有就是南迁附近有个 8脚芯片 负责 1.8V 供电 的 ALP XXXX 记不清楚了 也是很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