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供电出了故障

楼主(2014-08-10):
电源是好的,主板pw短接主板有时不工作,有时又自己好了,求帮忙判断
故障

网友A:
主板有虚焊或者接触不良的地方,上BGA整体加焊或者仔细清理试试,,,你单独用风枪吹吹I/O芯片。

网友:
有几个贴片电容用二级管档测一直响,是不是短路了,还是开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有虚焊或者接触不良的地方,上BGA整体加焊或者仔细清理试试,,,你单独用风枪吹吹I/O芯片。

贴片电容二极管档测一直响,是 不是短路了?我是新手~希望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片电容二极管档测一直响,是 不是短路了?我是新手~希望多多指点,谢谢

一般判断元器件都要拆下来测,因为有可能是线路问题,,,,二极管正反测为0的话,击穿的可能性非常大,你可以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