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好!快速修复HP-CQ45进水机!

楼主(2014-08-10):
HP-CQ45 版号LA-4102P。保修故障“进液,无法开机”
拆机以后发现主板南桥和EC附近有大面积进水腐蚀,电阻、电容、场管几乎白茫茫一片。

板子背面也有小部分腐蚀。
哎!看来不好搞啊。腐蚀这么严重。于是洗干净吹干后,插上可调待机0.3-0.4轻微跳动。按下开关电流0.4左右轻微跳动。难道是不触发。
测待机+3VALWP、+5VALWP正常产生

测EC的供电正常,复位ECRST#正常。按开关后EC_RSMRST#有3.3。按开关后PWRBTN_OUT# 有跳变。

说明ec触发部分正常的。按照时序PWRBTN_OUT#发给南桥后南桥会依次发给EC SLP_S5#、SLP_S4#、SLP_S3#,在EC上测SLP_S5#,按开关没有3.3v。继续按开关测SLP_S3#,有3.3v出来了。应该要开启内存供电了。
于是找到内存供电电感,按开关测内存供电电感PL702 +1.8VP正常。

怎么不跑电流。是不是芯片供电不稳定?于是测一下供电芯片TPS51117第4脚V5FILT,当点到4脚后,还没来得急看是什么电压,电流已经跑到1.2几A了。难道是芯片虚焊!于是涂上助焊剂,直接用风枪加焊了一边。有反复试了几次,都可以亮机了。

网友:
懂得时序,所以修机才可以一步步走向成功

网友:
新手发帖,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希望大家提出来,更希望各位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不是哪款机器都能够找到时序的

网友:
不错,小伙子。有前途。

网友:
漂亮,可我就没那么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