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烧鸡鸡

楼主(2014-08-10):
神舟 420

接电源  电源接口发热 打开测接口短路测反向保护二极管短路 吹了 在测公共点短路 想起用烧机看哪个短路了
但手上没有可调电源
然后想起雷打坏了的台机主板 网卡会发热一摸就能有感觉
那么用电源盒的5VSB烧也行的咯 看了一个5VSV电流2A 可以烧
接上ATX5VSB 烧机
摸到CPU供电边上的个电容发热还变色的 拆下 测公共点不短路开机 LOGO
这次维修没有什么水平 就是烧机烧出来的 可供新手一点帮助  毕竟我也是新手

网友A:
烧鸡线好像细了点

网友:
烧鸡能烧好也是水平啊

网友:
其实仔细看也能看出来

网友:
烧鸡也是快速成找到故障点的一个便捷方法,又省时又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线好像细了点

这中烧鸡线还细  要多粗啊 我没怎么烧过鸡 不太会弄 请教啦

网友B:
这是怎么 接的线啊 没看懂 怎么二极管还要接到空开的二姐管呢 ??????????????????

网友C:
最好用3.3v烧   有安全感

网友D:
那么用电源盒的5VSB烧机?
楼主修本量不大吗  配个电流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线好像细了点

不细吧 ATX电源上面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用电源盒的5VSB烧机?
楼主修本量不大吗  配个电流表吧

维修量很少 镇上 修笔记本的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好用3.3v烧   有安全感

ATX的3.3V电源太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怎么 接的线啊 没看懂 怎么二极管还要接到空开的二姐管呢 ??????????????????

去学一下保护隔离电路吧

网友:
修短路 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ATX的3.3V电源太大了吧

我一直都是用3.3V烧的   感觉良好  呵呵

网友:
没有可调电源你也敢烧 不错不错 你厉害 遇到超级大短路越烧越多我看你怎么修  呵呵

网友:
又让你赚到了,秒杀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怎么 接的线啊 没看懂 怎么二极管还要接到空开的二姐管呢 ??????????????????

呵呵 我知道啦 不用学啦 又是脑子不够用了点 呵呵 见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