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来指点一下吧!

楼主(2014-08-10):
今天接一DELL,笔记本,开机半个小时左右掉电,关机,,有时也能玩一个小时左右,有时一开机就关机,把电池取掉,也还是一样, 有时个又是好好的,用鲁大师测温度也是正常的.压力也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没思路,
求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示波器抓波肯定能修好,(先抓各个供电,看是否有杂波或供电不稳定现象,再抓各重要信号波号形……。)

网友:
DELL部分笔记本不能改风扇供电,这一点有过教训的---不定时掉电

网友:
供电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