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进水

楼主(2014-08-10):
拆机,发现腐蚀很严重,水是从触摸板,右按键流下去的,正好把,3V    5V待机芯片腐蚀了。为什么3V短路了,5V没短,+3VALW去的地方太多了,烧鸡大法奏效吗?请问大神

网友:
你要先把腐蚀掉的处理好,只要是短路烧鸡都会有点效果的!

网友:
断开3V电感判断是51123待机部分还是3V输出部分,以缩小范围。

网友:
输出部分短我已断开了

网友:
这简单,把腐蚀的地方清理干净。然后看是3v电感的前段短还是后继。只要是短路可以说都是能烧鸡烧出来的除非板层短。

网友:
这个是EM打头的IC,烧下它

网友:
只要烧的电压跳准确了,烧的话一般都很快判断故障点,谁温度高,一般谁就击穿了

网友:
可以烧,5V小短我都烧过,没事的啊。

网友:
处理干净再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