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热风枪取IO

楼主(2014-08-10):
今天学习一下用风枪取装IO芯片,结果快把主板吹糊,也没弄下来。不知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又快又稳!!

网友:
小小白,大家关照!

网友:
用料板反复练习,掌握火候,直到熟能生巧

网友:
加好一点的焊锡膏,,,风枪参数:风速 3和温度 350 不同牌子参数有所不一样,  到熔点了用镊子先夹住I/O一边空脚的地方,这样可以试探性的知道I/O引脚的融化程度,不行就多转两次,,,然后夹住芯片垂直向上,,,完美取下

网友:
温度调到400左右,风速稍调低一点,在IO四面抹点焊锡膏,用风嘴一圈一圈的加热四面的焊脚,一会用尖镊子轻轻地取下!

网友:
多练  拆了又装 装了又拆  熟悉多了   就了解了

网友:
烙铁先加锡一圈  然后风枪420度    转几圈就取下来了

网友:
这个还是要多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