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A00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4-08-10):
RT

网友:
这个要跑下线路,五脚的有可能是以下几种:
1.钳位二极管组合体(多在VGA,USB接口处见到),看你的位置,应该不是这个;
2.线性电压输出。主要用于产生1.8V 2.5V一类电压供后级使用;
3.门电路:与门,或门多

网友:
双三极管,内部有两个三极管。

网友:
有图纸的话,就比较好分辨了

网友:
不好说   电压转换用的吧,你可以使测量一下是单的还是双的

网友:
拿图纸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是APL5325?
Pin1 待机5VPin2 地
Pin3 待机5V
Pin4 待机1.2V
Pin5 待机3.3V

网友:
“U”字打头应是IC,肯定不是二、三极管之类的了。

网友:
双三极管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