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936Swb不通电

楼主(2014-08-10):
插上电就跟没插电试的,电源板上 12V 是15.5V (不知道正常不) 5V 正常 驱动板上的1117 5V转3.3V正常 ,就是不通电 请大大们说一下 维修思路 。   还有问一下 电源一体板 高压开启脚  裸板情况下有电压吗多少V    开启脚和多少V的脚短接灯管会亮 求 大大们赐教,谢谢。

网友:
你描述故障现象不是很清晰。 一般开启脚和5v电压短接。

网友A:
楼上是那的里的呀  方言雪滴不赖 啊  12v 有的时候15v 也是正常的  高压开启脚一般是驱动板过来的  你检查下按键是否由高电平  然后在检查下驱动板上的1.8v 电压都有的话 考虑刷下程序 换晶振  换主控芯片了

网友B:
换按键不行就刷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上是那的里的呀  方言雪滴不赖 啊  12v 有的时候15v 也是正常的  高压开启脚一般是驱动板过来的  你检查 ...

那没办法了,晶振是能找得到的 刷程序和主控芯片我根本就没有,还有在网上买的那种通用驱动板容易坏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没办法了,晶振是能找得到的 刷程序和主控芯片我根本就没有,还有在网上买的那种通用驱动板容易坏不知 ...

通用板 一般用一年左右才会坏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按键不行就刷程序!

刷程序用什么工具 推荐一下,我好去网上买一个 ,不然钱都让我交学费了。

网友:
高压板没工作时,电源板上 12V 是15.5V 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程序用什么工具 推荐一下,我好去网上买一个 ,不然钱都让我交学费了。

在一鸣淘宝买个JT1199吧,我用过很好的,老板人很好,

网友:
本人有一套JT1199转让,有意请联系360806578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程序用什么工具 推荐一下,我好去网上买一个 ,不然钱都让我交学费了。

我们店里用的是希尔特500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是那的里的呀  方言雪滴不赖 啊  12v 有的时候15v 也是正常的  高压开启脚一般是驱动板过来的  你检查 ...

...............

网友:
最后交了30元学费,是 高压开启脚没电压有一个三极管坏了,那个主控芯片发出了3.3V的 我明明查到那里的 我就是不知道开启高压板是不是应该有高电平,当时查的时候是0V 当时也想过这个问题  无语 还好,那个老板只收了我3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没办法了,晶振是能找得到的 刷程序和主控芯片我根本就没有,还有在网上买的那种通用驱动板容易坏不知 ...

干嘛不换开关

网友:
我的一台神州唐朝h400r一体机,主板坏了,显示屏可以改台机显示器吗?17寸的显示屏不知是什么屏线,哪里查信号?

网友:
整理好思路, ,驱动板不工作,,不关开启信号问题。。你把驱动板修到电源灯正常就可以了,,。。先测按键电压变化,,如果正常就考虑刷下程序 换晶振  换主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