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30u 遇到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08-10):
客户一台t430u机器,拿来的时候已经修过,故障是第一次开机不显示,一定要硬关机一次才能亮机,亮机之后完全正常! 上家把所有供电的滤波电容都换了,cpu供电芯片加焊过,bios也都刷过,这个机器有三个bios,ec的,桥的,还有个是安全芯片的bios.我拿到手之后不放心,又下载了bios刷了下,还是一样,测了下亮机和不亮机的电压,基本都一样的,只有核心显卡供电不亮的时候有0.8v,亮机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应该是亮机之后用独显就关闭集显供电,应该是正常的!仔细又看了下,如果待机是0.005a电流的话就不亮机,硬关机后待机变成0.01的话就能亮机!真是搞得好头疼!请教各位高手,这个可能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次次都可以加电? 只是不是硬关机 就不亮
然后硬关机以后就亮?
那然后呢 正常关机再开机呢

网友:
正常关机后再开一般是不亮的。。

网友:
不过中间我刷了安全芯片的bios,每次都能开机。。以为好了,装起来装上电池,又是这样了

网友:
这种情况让谁说都很不好说, 不过建议南桥或者EC,只能试试了

网友:
ec换过了。。南桥没动。。。这个开机了就没有问题了,感觉跟南桥的关系不大

网友:
我刚刚也得到一本一样的,修看看,是什么一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