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不显示掉电维修→电子系阿禧原创

楼主(2014-08-10):
联想Y470不显示掉电维修→电子系阿禧原创
品牌:联想
型号:Y470
版号A-6881P
故障:外地机器,客户发来说开不了机。拿过来机器先接上可调电源20V   限制3A电流,待机正常0.01A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8A左右3秒钟掉电为待机状态那就是S5状态。
拆机裸板点还是一样的故障不显示掉电,根据此现象可以得出,1:缺少电压,或者后继有地方短路,再一个就是PG信号出问题,和复位信号出问题导致的了。
想知道此机器过不过POST可以简单的测试下,当开机电流上去时,一直按住开关键看看会不会关机,如果会关机那么说明POST已经过了,当然此Y470的机器使用此方法比较难判断出,因为此机器就是3秒钟左右掉电的,(多说了一些废话,抱歉)。
步入正题:首先测量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和公共点阻值均正常,上电测试各个电感电压都有,那么好可以确定不是明显的短路和缺少电压引起的掉电了。
首先使用假负载测试CPU   PG信号H_CPUPWRGD信号1.05V正常,当测量到BUF_CPU_RST#信号时发现只有0.1V左右很明显不正常,那么好找到故障点就好修啦。
先排除下是PCH的逻辑问题还是PLT_RST#线上有短路吧, 把U7与门拆除即可知道,不过此机器没有用到,是直接用一个0欧姆的电阻把U7的1,2脚和4脚相连起来了,如图:

把此脚U7的4脚和1。2脚相连的电阻拆除即可知道是哪部分出问题了,拆了后测量果然不出所料,拆除后南桥即可发出3.3V的PLT_RST#信号了,下面的久好办了,把U7  4脚相连的元器件一一排除即可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我经过15分钟的排除得出是UV2门电路的供电导致的。
具体过程:把下图的与门电路回路全部一一拆除即可排除是哪里故障了 。

经过排查发现UV2的5脚供电+3VS_VGA对地阻值只有18欧姆了,明显不正常,经过图纸得出此电压去给显卡的供电IC供电,和显卡的一些模块供电的,直接把显卡拆除,再测量此UV2的5脚对地阻值恢复正常,把焊盘拖干净,上CPU内存散热器接屏幕按开关电流一路狂飙1.35A左右显示我们熟悉的LENOVO  LOGO出来,好了,顶显卡。。。。。。。。。。。。。。。。。。2天后显卡到货换上,直接进系统认到2个显卡OK此机器维修结束。。。
总结:维修需有清晰的思路,和PDF分析理论和耐心加耐力,其实还是比较好玩的,  呵呵!!!
由于外地机器急要就没有那么多时间拍下亮机的图片了 抱歉哦

只做新手交流之用哦,高手直接绕道吧

网友A:
我是郁闷啊 ,为什么我的图片都是统一的放在文字末尾的呢,求解释

网友B:
拆掉显卡还可以开机 是嘛??????是自动换到集显嘛?????

网友C:
Y470   版号6881p的本子  我也遇到一台   之前直接不亮机  现在修亮了  但玩20分钟就掉电  不是散热问题  修的头痛   决定放弃了

网友:
告诉你怎么插图片,写一段文字  插图片,再继续写,继续插。。。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拆掉显卡还可以开机 是嘛??????是自动换到集显嘛?????

双显的机器差不多都可以的~!今天还直接拿E420将供电电感去掉也一样能显的!

网友E:
独显直接拆除显示器还能亮机,让BIOS和EC自检情何以堪,,,再说屏供电一般由显卡开启,难道有改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独显直接拆除显示器还能亮机,让BIOS和EC自检情何以堪,,,再说屏供电一般由显卡开启,难道有改电路~~~~~

不要改电路 新版的HM65 上的显示LVDS是从桥里出来的  独显也是的 (框架图可以看出)   独显把信号给CPU cpu吧信号给桥  借助桥的LVDS输出

网友:
恩 y470  确实只用集显也是可以的  支持下

网友:
所有的双显卡 都可不要独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独显直接拆除显示器还能亮机,让BIOS和EC自检情何以堪,,,再说屏供电一般由显卡开启,难道有改电路~~~~~

对对新板都是桥发出LVDS并非独显

网友:
楼主是高手,别谦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要改电路 新版的HM65 上的显示LVDS是从桥里出来的  独显也是的 (框架图可以看出)   独显把信号给CPU  ...

上次我就修了一个,我开始以后是独显发出LVDS,最后看了架构图才发现时桥直接发出去的,害我买了一个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郁闷啊 ,为什么我的图片都是统一的放在文字末尾的呢,求解释

你加图片的时候把光标放到那个文字后面,你的图片就到了需要的地方了

网友:
都没注意这事哦。一直也以为只有改电路才行呢。这样是不是可以为要求不高的用户直接拆除呢。

网友:
也有一部这种机器,看是这故障不是。

网友G:
图片和文字能在一起就完美了  希望下次楼主更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片和文字能在一起就完美了  希望下次楼主更改谢谢

我表示非常的郁闷,我也是打一行字然后插入图片,再打一行字再插入图片  可是为什么显示出来的是这样子的

网友:
再一次感慨,高手在民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双显的机器差不多都可以的~!今天还直接拿E420将供电电感去掉也一样能显的!

还可以这样嘛!我都不知道 学习了

网友:
LZ应该多发图,少发字!字主要写思路和测试手段(测试手段最好也发图)就好了!!~看到一大堆字都没心情看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Y470   版号6881p的本子  我也遇到一台   之前直接不亮机  现在修亮了  但玩20分钟就掉电  不是散热问题   ...

是不是温控芯片的问题。以前碰到一台换温控后OK了

网友:
么我的图片都是统一的放在文字末尾的呢,求解释

网友:
我这个Y470的是用可调电源 电流0.3左右 没有CPU电压,自动重启 亮机  用电池加电掉电  不重启  多 开几次才能亮机 这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