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6ma 3.0修了之后有些古怪

楼主(2014-08-10):
因为点不亮,换了个BIOS固件(从其他板子焊下来的)随后发现有硬件变动,到官网更新BIOS 发现他们都不认我的主板(如上)特意拆开机箱,真是6MA 3.0 没有下错固件。
开机之后发现多了个新硬件,在鲁大师 什么都显示有,捡到一个显卡也不错,装了一下驱动,重启蓝屏了,随后打BIOS里一看 根本就没有ON BOARD VIDEO 或者其他之类的选项 开机前几屏也是显示9500。。。。。。,只好在系统里面禁止他了,由于有些需要装了UBUNTU 这些硬件改动之后完全没法进系统,命令行都不行,想还原,头好大............

网友A:
没看懂 请问你的这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B:
提示了,刷入的BIOS与主板不匹配。。换回原来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请问你的这个是什么东西?

修主板之后,修成了厂家都不认识的主板,(零件拼凑)驱动对不上了(主要是LINUX内核),怎么办,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示了,刷入的BIOS与主板不匹配。。换回原来的BIOS

不是这个问题,贴上这个图就是这个主板,连厂家都不认了,驱动什么都有问题,主要在LINUX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示了,刷入的BIOS与主板不匹配。。换回原来的BIOS

而且,6MA 3.0参数上面也没有集显啊,不仅有还不能被独显自动屏蔽,BIOS里面压根没有检测到这个东西

网友:
bios版本不对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