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YUNDAI l50s无显示

楼主(2014-08-11):
今天有一台显示器山寨YUNDAI l50s,,接上电源灯亮无显示,拆开检查到高压条FDS8958A芯片 X2有烧坏的现象,拆掉两芯片,用高压条接上一LCD灯管,显示屏有显示, 更换芯片4606,x2后测试OK。
芯片

网友:
好实例,多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4606是N沟+P沟 双场效应管 高压板上易损件。 如果是用两个4606 一般都是全桥的形式完成高压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