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钩芯片引脚工具,别说哥盗版,哥一直在使用的哦!

楼主(2014-08-11):
首先准备一根针用磨光机把顶部磨出一个小钩钩出来

再准备一支可装卸刀头的美工刀

把美工刀刀头卸下来

最后把做好小针装进美工刀的笔杆里锁紧,就这么简单!
至于如何使用,其实很简单,只需一只手用热风枪加热EC引脚,当引脚焊锡化的时候用此工具伸进EC引脚夹缝轻轻往外一拉,引脚就翘起来了!!切记掌握好温度,温度不到你就开始翘引脚的话,会把焊盘弄坏!

网友:
只需一只手用热风枪加热EC引脚,当引脚焊锡化的时候用此工具伸进EC引脚夹缝轻轻往外一拉,引脚就翘起来了!!切记掌握好温度,温度不到你就开始翘引脚的话,会把焊盘弄坏
非得用风枪吗,用烙铁不行吗。

网友:
这样也行学习了

网友:
发挥想象力,打造自己维修的神器!

网友:
这东西不错 ,我都是用镊子 确实不方便  而且吹芯片时间也会长些    回头也弄个

网友:
用镊子就好了

网友:
这几个东西确实很实用的

网友:
我一直用牙科用的探针,不需要改造,很好用。

网友:
只要尖点的东西注意点都能用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自己也做一个

网友:
用镊子力度不好控制

网友:
也做一个看看好不好用。

网友:
不怎么需要撬角也没想起用

网友:
很有想象力,谢谢分享!

网友:
这真是神器啊,回头也做个用

网友:
BGA除四角的胶用的什么样的工具

网友:
看看 哥的 哈哈  空心针弄弯插进塑料手柄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