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GE-MX老主板维修。

楼主(2014-08-11):
此主板开机不加内存会长响,加内存是自动掉电,哎这个以前真没修过。于是走不了不少弯路,首先量了一下电压2.65V正常呀,所有电压都正常没有头续,以为是北桥坏,但也不热,量出的值也正常。死马活马医。换掉内存插口的2个场管,及IC控制管,仍然不行,实在不行就仍一边了。在修一技嘉的主板板时发现这情况,也是以为桥坏,可是内存边有内存专用的时钟芯片,换了好了,于灵感来了,把主板拿来,原来这主板就一芯片,于是换了总时钟芯片,开机OK了。

网友:
应该是845的主板吧

网友:
就是说 就就水落石出

网友:
如果真是桥坏就不值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