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4-08-11):
惠普CQ42拿到手,上可调电源,大短路,目测无进水现象,能隐约闻到一股焦味~,拆机目测电源口旁边一个二极管烧焦,拆掉再次上电,待机0.017A~咦,好像修好了~按下开关,电流并没有像想象中飞流直上,大短路问题转变成不触发
测量开关只有0.45V电压,再测3  5V大电感,3V大电感0.45V电压,5V大电感0V电压,3 5V电压来自电源管理芯片RT8206B,测此芯片各组工作电压均无,芯片也无明显发热现象~手头也没这个芯片直接换上,大神们教教下一步再做哪些详细的检测来找出问题

网友:
先把保护隔隔离修出来 再修3 5v

网友:
估计主供电都没有

网友:
一步一步修,3v5v开始

网友:
是不是还有短路这?

网友A:
cq42充电芯片容易坏 然手3v5v芯片发热

网友:
还有不用原装电源也可能不触发

网友B:
看下公共点的电压出来了没有啊  不出来修个毛啊,公共点电压出来了,3 5v供电芯片的条件有没有满足,没有满足查查时序,看看到哪一步停了

网友:
待机芯片 换了 试试

网友:
保护隔离过了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q42充电芯片容易坏 然手3v5v芯片发热

芯片都好凉快

网友:
还没仔细量,但是充电芯片都有17V供电了,保护隔离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17V供电不够了,但是足够出3V5V了,芯片首先要换掉

网友:
先查公共端电压有没有,然后再查待机。

网友:
用3V,5V去烧一下看看还有没有短路

网友:
先确定 公共点没问题     在以次断开3V和5V 看那个拉低了

网友:
看图纸线路跑到那里了

网友:
先把芯片加焊下再测一遍

网友:
短路的情况下我一般用烧鸡大发。一般情况下都好使。在修3V  5V  .

网友:
查3、5V供电电路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公共点的电压出来了没有啊  不出来修个毛啊,公共点电压出来了,3 5v供电芯片的条件有没有满足,没有满 ...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