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630显示成淡粉色

楼主(2014-08-11):
              插上独显,显示器成淡粉色,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A:
你换个显示器试试 要不就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能显示,就颜色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显示器试试 要不就换个显卡试试

    换个显卡显示正常

网友:
显示器坏了吧

网友B:
换了一个显卡就正常,说明之前的显卡有问题呀!

网友:
有可能显卡主芯片坏了

网友:
独显 变色 没怎么听说过啊、

网友:
换根VGA线看看,查VGA接口三基色的对地阻值

网友:
独显偏色  测量VGA 3色对地组织   现在VGA偏色多半是GPU 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挂掉了电阻。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加焊GPU试下啊 摸下GPU看看热不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一个显卡就正常,说明之前的显卡有问题呀!

佩服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