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安装独显驱动后死机

楼主(2014-08-11):
联想Y470安装独显驱动后死机,重启进不了系统,禁用独显后可正常进系统。已排除软件问题,BIOS也刷过,故障依旧,因客户非要用独显玩游戏,所以一定要修,不知更换显卡后能否正常

网友:
看下主板上的 U11  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打的是官方驱动吗?  这类问题遇到就各种忽悠

网友:
可能是驱动程序不匹配吧

网友:
我手上也正好有一台这个机装了显卡就蓝屏 显卡都换了还是样头痛啊
100多都花下去修不好真心痛

网友:
不要盲目换显卡,先测测显卡的大小电压,然后其他时钟等的条件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最大了,先加焊下试试

网友:
这种还是先检查下显卡的各个工作条件   显卡本身坏的几率不大

网友:
加焊显卡吧!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加焊显卡也没解决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此机设计缺陷,风扇 正好在显卡边上,原来是风扇下板子有2根线腐蚀,接上后进系统好了能正常安装驱动了

网友:
主板U11 +1.5VS_VGA 电压正常不

网友:
遇到个G470  客户直接来换显卡     今天显卡芯片到了换上      试机   温度飙升      换个cpu  问题解决

网友:
有些机器就是这样的,没有办法

网友:
这机子的确是风扇哪里爱腐蚀,应该多注意,碰到过,忘了是神魔现象了

网友:
可以说下具体哪两条腐蚀不?我的机器是进系统死机,给点思路撒,一样的机器,独显状态下会死机。。。

网友:
你仔细查,用表量有腐蚀的线

网友:
怪哉,今天开机竟然开机掉电,电流只有0.3,测无CPU供电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 好像是断线造成的!

网友:
客户拿回去用了2天,现在又出问题了,开机黑屏掉电。拆机测无CPU供电,电流0.3,其他供电都正常产生,就是无CPU供电和集显供电,

网友:
测95831的7脚3.3V,22脚5V,23脚19V,将24的电阻拆掉,取下CPU加电测有1.05V,但装上CPU加电立马掉电还是无供电,

网友A:
此板真是问题多多,显卡修好了,现在又CPU无供电,BIOS早刷过了,而且CPU也换过,确定是好的,

网友:
检查显卡工作条件。
供电,时钟。
ok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板真是问题多多,显卡修好了,现在又CPU无供电,BIOS早刷过了,而且CPU也换过,确定是好的,

现在机器已经好了吗?
最开始问题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
我今天碰到一台,装了独显驱动老是黄色感叹号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打独显驱动后黑屏,试过很多方法,就差换显卡了

网友:
1.5V的电压一一定要先查一下

网友:
这个显卡坏的也很多

网友:
经常遇见这种  一般显卡和显存问题比较大。进不去系统显卡问题大些,要是运行程序死机就可能显存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我换过显卡

网友:
现在真心不敢买了啊  碰到这种问题最揪心  买芯片那么贵  现在芯片假的实在多啊

网友(2014-09-26):
先测 显卡的 工作条件 正的话 在换显卡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2014-11-08):
这是个通病 U11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