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花屏

楼主(2014-08-11):
型号G455GX,开机时花屏,过十秒左右屏幕就全黑了,就是过了滚动条哪里就黑了,外接显示器时,花屏还是一样,但是外接的显示器不亮?

网友:
外接有些笔记本是需要切换的 如果外接不显的话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个屏线看看先

网友:
屏或屏线可能性比较快

网友A:
应该是显卡虚焊的问题

网友:
屏线或者显卡,屏出现的这种现象很少,可以忽略。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北桥都爱坏

网友:
显卡和现存要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卡虚焊的问题

考了显卡好了,但屏幕有点怪怪的斜线,不是很明显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显卡虚焊与损坏比较大,楼主先用风枪或者BGA加焊下显卡看看,真不行再换

网友B:
按楼主所说,显卡虚焊可能性比较大,建议BGA加焊,散热重做,风扇改常转,不然任意返修

网友:
拿测机屏试试,不行就是显卡喽

网友:
明显显卡问题啊

网友:
  显加焊看看,不好换一个

网友:
我这里有个上网本也是有时花屏有时正常   显卡一换  故障一样现在换换内存看看正在测试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下  这机子也不是很号搞

网友:
先要判断一下,是屏线还是屏坏,都不是再考虑主板问题。
如果是主板问题,先量一下电压,和显卡到显存的数据线,实在不行回焊显卡或更换显卡

网友:
G455 AMD的桥和显卡都爱出问题   修好散热一定要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楼主所说,显卡虚焊可能性比较大,建议BGA加焊,散热重做,风扇改常转,不然任意返修

这位大哥,我外接显示器没有2图的那种斜线,这说明不是我显卡没考好吧,而是他的屏本来就是这种效果吧

网友:
屏幕的斜线正常的,有部分屏幕经常会这样

网友:
加焊显卡看看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C:
外接都花,测屏都是多余的,直接加焊一下显卡吧!
luokai544756366
大哥你看错了,外接不花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都花,测屏都是多余的,直接加焊一下显卡吧!
大哥你看错了,外接不花

网友:
坐等解决。。。。。

网友:
先换屏和屏线看看

网友:
很明显是显卡呀

网友(2019-09-17):
笔记本花屏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26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