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70P 装独立显卡驱动蓝屏

楼主(2014-08-11):
联想 Y470P 装独立显卡驱动蓝屏 卸载独立驱动后进系统正常 BIOS刷过 内存换过 ,显存也加焊过。显卡也重新换个新的,官方驱动装了N次。系统也换过。现在搞的头痛啊不知道有那个大侠遇到过的可以解决指点一下

网友:
不要装系统了,是主板问题。抓不住独显。

网友:
关键显卡也换过难搞啊

网友:
这机子貌似显卡是通病了,一般遇到这样的我都叫人家进BIOS里面关掉显卡,就这样用。。。。。

网友:
楼主不会装xp 吧  最好装win7 而且驱动不是最新就最好的

网友:
就是啊 装个win7试试

网友:
先装个win7试试,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
显存的问题

网友:
win7 32 64位都装过官方的驱动 XP是不支持双显卡的吧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通病吧

网友:
好像论坛很少人说起这事也没人说修好过

网友:
遇到过一组显卡供电偏低 驱动打不上的情况

网友:
y460p 没集成显卡吧

网友:
遇到过一处断线出到过这样的情况。。驱动装好惊叹号

网友:
这个就不好弄了,我以前也遇到过好几个这样的问题,还都是DELL的机子.装系统都不行.打了N个驱动也不行.最后选择放弃了.

网友:
不打驱动 会不会 花屏 能不能正常用

网友:
不花屏就是装驱动蓝屏

网友:
只要打上独显驱动必蓝屏。

网友:
楼主你看下U11 图纸好像是U49,你看下G级是多少。13V左右才是正常。、如意不是这个电压的话,就是U11的 问题,遇到好多台了,玩游戏或者装显卡驱动蓝屏。不行就换个U,希望你能解决

网友:
谢谢楼上的=下看一下CPU是换的了

网友:
给大家送福利了机器以搞好确实是显卡供电问题 U11 正常电压是1.5v 把SMS管坏了马上。上图片

网友:
楼主你看下U11 图纸好像是U49,你看下G级是多少。13V左右才是正常。、如意不是这个电压的话,就是U11的 问题,遇到好多台了,玩游戏或者装显卡驱动蓝屏。不行就换个U,希望你能解决
对于楼主的这个问题我以前就说过,都是显卡供电的那个转换管子出的问题,严重的这个管子上面的塑料纸已经烧黄了!

网友:
这应该是通病,前几天有人发过。你好好找找!!!是一个转换管坏了!

网友:
查一下显卡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