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保存时间之后,主板不亮!

楼主(2014-08-11):
    ms-7392 v1,2(p31 neo3)主板只要进BIOS保存时间之后就不亮,主板跑“b0 b1”!是GB南桥、换过还是操神依旧,bios刷过还是一样?求大神指点一下迷津啊、、、、、

网友:
奇葩故障,等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BIOS保存时间之后就不亮,黑屏
个人理解,兄弟作为参考
一个:BGA芯片到CPU线路对地值是否有问题,也就是测量FSB总线对地组值
二是:部分芯片电压不正常 比如I/o
三是:BGA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下。

网友:
恩,我试试

网友:
我试过晶振问题

网友:
我试过了,no

网友:
我已经遇到好几块这样的主板,,都没有搞定,每次清下cmos就开机显示,进cmos随便设置下f10保存就档代码不显示,清下cmos又可以,,,烦死了,,,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我!终于搞定了、、、、就是两个靠北桥的跳线被人做了手脚啊!折磨我这么久。。。我的观察贴不仔细了呜呜~~~~(>_<)~~~~

网友A:
你可以尝试把电池卸了,

网友B:
内存又北桥管理,肯定干下北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尝试把电池卸了,

那你BIOS里的设置咋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存又北桥管理,肯定干下北桥啊。

你看帖子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帖子了吗?。。。。

我今天这块板子  北桥坏!

网友D:
前几天也碰到这个板子过,刷BIOS也没好,问下楼主怎么跳啊

网友E:
LZ可以尝试下禁用网卡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也碰到这个板子过,刷BIOS也没好,问下楼主怎么跳啊

看看跳线3针是不是有俩连在一起,没有的话就试试把跳线帽插在两个看着发亮的上面,看不出来就随便插反正就那几种插法,几次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可以尝试下禁用网卡声卡

你BIOS都保存不了设置,你咋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