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50外接正常,内屏不显之秒杀记(二修机)

楼主(2014-08-11):
    这几天阴雨连绵,不过这边的业务量并没有减少,反而上个星期业务量大增! 累的不轻
今天有空正好发个前几天修的一个机子             型号:N4050     版号忘记了

机器是二修机。通电,有待机但是不能触发,       直接拆机!     拆开后  一番测量    发现并没有什么问题啊!
插上电  3 5V有       EC也读bios了   不经意按了下开关    竟然开机了。 而且看电流还跑得挺欢畅    赶紧把散热器装上
然后外接, 发现显示了。     心想:肯定是附件坏了

然后开始装机        装的差不多的时候     通电又不能触发了      把光驱拆掉还是一样   然后把键盘拆了  就能开机了

但是却不显示     怎么回事  难道没装好?   拆开重新装  还是不显示, 然后外接发现显示!
二修机果然没那么容易    不止键盘坏   板子也有问题!     目测显卡被干过了。 测量内存波形  是亮机的波形
去吹了吹显卡  无果  去吹了吹桥  还是不行!
静下心来想了想: 上家都干过显卡了,显卡应该问题不大!  还是查屏线接口把!

先打LVDS阻值   全部正常   然后测量SMB  这个时候就发现问题了

第6脚LVDS_DDC_CLK有3.3      但是第5脚LVDS_DDC_DATA只有0.1 明显不对!
测量排阻RN4903 第1脚没有电压    一路追查!

然后测量这个排阻的第一脚有3.3 但是第四脚只有0.1   排阻坏了

换了个排阻就好了!  亮机了!

到此  此机修复!      修了20分钟吧       希望各位看客有分加分  无分给鼓励下!

 会员5690392元2022-10-2 20:16

网友:
思路不错,就是不够详细哦,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样就2修了?

网友A:
那你说什么叫2修? 修的像狗屎一样才是2修么?

网友:
这不是二修是几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说什么叫2修? 修的像狗屎一样才是2修么?

别急嘛,我觉得这应该是3修了吧。

网友:
我弄过一个三修的5010最后发现居然是显卡和屏线都坏了。。。。。。

网友B:
这个也会成二修。一修看到真的太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说什么叫2修? 修的像狗屎一样才是2修么?

好吧 ...我理解错你的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会成二修。一修看到真的太亏了。

他自己不细心  活该 哈哈

网友C:
一修看到真的太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修看到真的太亏了

灌水边缘!下次注意

网友:
高明,,我现在就是看见显卡就干,干不好,就换,很少去量,唉,看来的多和你学学,少动桥多量量才修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读屏码片的2根信号线,比较容易忽略

网友D:
维修就是这样 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电阻电容引起的 但是当你没有查出来的时候就是 没有头绪
看到病原 一切海阔天空

网友E:
学习了,修板子你真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修板子你真厉害。。。

这种问题,细心点的人都能修出来的。

网友F:
楼主测量的LVDS阻值 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测量的LVDS阻值 是多少?

600多  怎么了?

网友:
维修思路挺好的。

网友:
楼主对时序很了解

网友G:
我怎么就碰不到这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怎么就碰不到这样的故障

早晚的事情,板子修多了,什么故障都会碰到的

网友:
技术不错 先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啊 !励志啊

网友:
前天修个DELL  N4050 不充电   也是电阻问题    电阻问题就是不好查点

网友:
受教了。这款机子多

网友:
够淡定啊,没有蛮干

网友:
楼主真牛逼,俺们很少去查信号

网友:
技术理论都很好,学到了。

网友:
修本本一点也马虎不得,上家就是一个不细心,没找到这个故障点,连显卡也干了,楼主细心找到问题所在就修好了,非常给力!!今天遇到个221T白屏,拆屏下来量供电也正常,就是白啊!!!

网友H:
说到底还是简单问题,上家目测桥工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到底还是简单问题,上家目测桥工

嗯,我新手..讯维出来的都是大神啊

网友:
最烦三星的主板

网友I:
理论扎实,果然是秒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理论扎实,果然是秒杀啊

这头像好贱啊,有木有。

网友:
上一家应该不怎么懂电路,只会修通病

网友:
动不动就搞显卡桥的什么虽然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但有些还是要看图纸修的

网友J:
维修就是要嘻嘻,很多都可以修好的
,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维修就是要嘻嘻,很多都可以修好的
,呵呵呵

是细心,不好意思发错了

网友:
读不了屏信息,当然不能显了,看标题,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楼主厉害,给你加分了

网友:
这个机器 外接亮 还是无内显  还是键盘问题。 我认为排版 没说清楚 最后知道屏IC 总线出来问题。鼓励一下

网友:
楼主真细心,20分钟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你进步真快啊,我现在落伍咯 跟不上了

网友:
一修机相对好搞点,二修机特别是动过手脚的那就难了,我这常遇到

网友:
键盘坏导致的不通电
电阻坏  导致的屏幕不显示

上家水平真次

网友:
故障很经典,修的很精彩

网友:
楼主这个机子修的漂亮,修机就要按部就班的来,

网友:
看上去很简单但实际维修的时候就没有这么清晰的思路了

网友:
屏不显确实要先查这两个电压,识别屏的

网友:
学习了,思路真清晰

网友:
楼主我手上也有个N5010 ,开机都正常就是屏幕显示很暗,系统里亮度调节显示到最亮屏幕也没变化,电源电池供电都一样。屏接口12脚19V  3脚3.3V 4脚 0.21V 不知道4V 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我手上也有个N4050,开机都正常就是屏幕显示很暗,系统里亮度调节显示到最亮屏幕也没变化,电源电池供电都一样。屏接口12脚19V  3脚3.3V 4脚 0.21V 不知道4V 是否正常。

网友K:
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以前只知道有识别屏的信号,却不知道是那个,现在知道了,谢谢楼主。我想知道这机器屏线接口的个引脚定义和作用,楼主如果有时间方便告知 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以前只知道有识别屏的信号,却不知道是那个,现在知道了,谢谢楼主。我想知道这机器屏 ...

报个远程学习一下 你会发现进步的很快 我也是从你这个时候过来的 跟饼哥学了之后 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郁闷了  我不是做广告 我是把我自己的经历说一下 因为我当初就是和你一样 屏接口的定义不懂 供电开启这些信号也都看不懂 报名远程之后 技术提升很快的 屏接口定义 根本就不是难事了

网友:
细心的结果,别人没发现的,你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就是这样 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电阻电容引起的 但是当你没有查出来的时候就是 没有头绪
看到病原 一切 ...

深有同感,能检测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就一下子豁然开朗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我也有一片 换了板 有时间在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进水的机子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往往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找到病根对症下药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