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同方19显示器雷击白屏

楼主(2014-08-11):
昨天客户送来一同方19显示器,是雷击不上电。。。。。拆机测量电源管理芯片坏。。。换掉,电压出来了,但屏白屏,右侧还有从上到下的彩线。。。。用通用板点,也是一样。。。。拆开逻辑板测量,屏供电5V正常,VGHS 2.4v ,VAAS 5V,VGLS 0V ,VGHPS 0,VCC 3.2V ,晕了。。。不知从哪下手了。。。。求助中。。。。。。。

网友:
VGHS、VHLS 的电压不对,检查栅源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现在手头也有一个白屏的显示器,VGH1   VGL1  没电 VCOM有1.9V电压  屏供电有5V  保险是好的  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看下驱动板吧

网友:
楼主已经用通用版点了  看毛线的驱动板

网友:
我也片屏,白屏修到花屏显示了,后来又不行了。没图不好修

网友:
此等故障    应为屏坏了吧